楼主(2010-05-04):
  偏远的山区、农村,电网电压很不稳定,而且普遍偏低,致使一些家用电器不能正常使用。笔者设计了一台造价不高、元器件易购的稳压器,适合无线电爱好者自制。

  一、电路原理

  稳压器电路如附图所示,它主要由供电、基准电压、电压取样比较等单元电路组成。

  AC220V市电从变压器的①-②绕组输人,③一④绕组为自祸调压抽头,⑤一⑥绕组为控制电路的电源及取样抽头。A1、A2为运算放大器,作电压比较器用;IC 1为三端稳压块,为运算放大器及继电器提供供电电源;VD5,VD6为保护二极管。

  市电电压正常时,因C点电压始终为3V(由R3降压,DW稳压),A,B点电压均大于3V,故A1、A2输出低电平,三极管V1、V2截止,继电器K1、K2不动作,调压器输出于①-(夏)绕组。

  当市电电压下降时,⑤一⑥绕组的电压随之下降,A点电压跟着下降。当A点电压低于3V时,A1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1饱和导通,继电器K1吸合,将调压器输出调于①一③绕组;当市电电压继续下降时,B点电压下降到低于3V时,A2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V2饱和导通,继电器K2吸合,将调压器输出调于①一④ 绕组。当电压升高时,B点电压也随之升高,当B点电压高于3V时,A2输出低电平,V2截止,K2释放,输出端调至①一③绕组;当市电电压继续升高时,A 点电压高于3V,A1输出低电平,Vl截止,K1释放,输出端调至①一②绕组。

  二、元器件的选择

  变压器的铁芯可根据稳压器功率而定,笔者选用E型24铁芯,各绕组用漆包线绕制,其参数分别为:①一②绕组用中0.22mm线绕1800匝,②一③绕组用 0.27mm线绕400③一④绕组用小0.27mm线绕850匝,⑤一⑥绕组用小0.21mm线绕145匝。其余元件参数按图中所标注选用。

  三、安装与调试

   本稳压器应安装在金属机壳内,并应有较好的散热。电路装配完成后,将RP I及RP2调至最大阻值,用调压器将输人电压调至180V,然后调RP1,将A点电压调整在2.9V,此时Al输出高电平,VI导通,继电器K1吸合,将输出端自动调至①一③绕组,输出电压约为220V;再调调压器使输人电压为140V(此时输出电压为180V),调整RP2,使B点电压为2.9V,此时 A2输出高电平,V2导通,继电器K2吸合,将输出端自动调至①一④绕组,使输出电压再次升高到220V左右。按图中所给数据,在电网电压低至120V 时,电视机仍能正常收看.

网友A:
没看到电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