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

楼主(2010-05-04):
PLC的运行是由上到下的。 如果上面的程序触点断开的话,那它会不会执行到下面去呢??? 谢谢

网友A:
通常程序是从上到下扫描的,前面条件不成立,会扫描,并往下继续扫描,只是条件没成立的不会执行操作

网友B:
会扫描,并是根据前面的条件,确定后面的结果

网友C:
呵呵;PLC工作的方式你还没有搞清;
如果是步进阶梯图,只能条件转移到下一步才执行;
普通的梯形图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所以不能搞清楚

网友D:
可能是的。
如果能给出一个图形,则容易说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