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PM2A

楼主(2010-05-04):
哪位有CPM2A系列PLC的晶圆贴标机程序啊!!!帮帮忙~~~

网友A:
贴什么标?

网友B:
自己编------别人的不一定适用-----设备硬件不完全一样

网友C:
相信自己,能够搞得定。

网友D:
相信自己

网友E:
程序这东西是看机器的,机器不一样就不能共用了,所以还是自己写一个好一点

网友F:
根据工艺要求自己重新编一个吧,如果就是顺序控制的话,应该不会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