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量程序

楼主(2010-05-04):
各位能给我编写一个基本的模拟量输入例子吗?要求一‘二通道都为4-20MA信号/并带有注释。

网友A:
你很懒,那我就给你一个很懒的程序

LD     SM0.0                          //常ON
MOVW   AIW0, VW0              //第一个通道
MOVW   AIW2, VW2              //第二个通道

网友B:
呵呵,楼主真够懒,自己搜一下不好吗?或者找本教程,肯定有。

楼主:
呵呵,我已经看了几次教程了,但是搞得不太懂,按照教程的例子,直接编到PLC里面,然后运行PLC,在监控状态下,输入始终为0,用万用表查过,有4-20MA电流信号输入。
PLC是FX1N   而模块是FX2N-4AD。高手支招啊!我是自学PLC的,第一次搞三菱的。

网友C:
看通道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通道正确,H3311。用了一、二通道

网友D:
这个FX2N-4AD三菱的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中是有例子的,也有注释
参考那手册里的做
程序也没几步,你可以把你的这几步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LD M8000      FROM  K0 K30  D30 K1
                   CMP K2010 D30 M100
LD M101        TO K0 K0 H3311 K1
                   TO K0 K1 K8 K1
                   FROM K0 K29 K4M30 K1
                   ANI M32 ANI M40      FROM K0 K5 K40 K1
请教大家,我这样编正确吗?

网友E:
LD M8000      TO  K0 K30  D30 K1
                   CMP K2010 D30 M100
LD M101        TO K0 K0 H3311 K1
                   TO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30 K1
                   ANI M30 ANI M40      FROM K0 K5 D40 K2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 M8000      TO  K0 K30  D30      K1
                                            0
                    CMP K2010 D30      M100
                                            0 ON
LD M101        TO K0 K0 H3311 K1
                    TO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30     K1
                                                  0
                    ANI M30 ANI M40      FROM K0 K5 D40      K2
                                                                            0
以上是我在线监控的状态,这样正确吗?为什么D40还是为0啊?

楼主:
监控中,发现M101不是O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