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各位老师:
     我单位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6SE70系列的最大可带315KW的电机,目前使用250KW的电机,准备改成315KW的电机,请教一下,如何在250KW电机参数的基础上修改那些参数,使其驱动315KW的电机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A:
哪里的,我可以帮你
448016310,qq

网友B:
还是报一下变频器的订货号和电机的名牌数据吧,看看怎么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