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5):
[size=2MODEL: 2CSM-101
VEXTA AC100       ORIENTAL MOTOR
电机是做材料搬运的原点设置在滑动导轨中间,当A传感器判断有料出来电机取料运输并至A导轨,再回到原点等待下一信号,当B传感器判断有料时电机运动取料运动至B导轨放料再回原点如此循环。但当联系工作几天后原点就会向后移,致使在搬运料时不能放入导轨,需按下急停按钮后原点回复才能找回原点。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造成且有什么补救办法。
另外有的步进电机明明已经到了原点都不能马上停下来像是有惯性的往前移动一下再回来,这又是什么原因。菜鸟求高手们指教

网友A:
程序上的问题,可能是在做程序的时候是按绝对位置写的,在最后面回去没有回原点指令。回原点能够停止也是按绝对位回的原点。如果在最后一步写为回原点就不会有累计误差了。

楼主: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B:
1.步进最好每次做完一个行程后都确认一下原点的位置。这样做就算有了丢步也会找回来,不 会有累积,如果不能每次都找一下原点,可以做几十次动作后做一次。
2.动作时速度较高或惯性大时做加减速。这样做可以减少步进丢步的可能。

楼主:
谢谢 找原点是不是就是做RSET?
怎么做加减速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哈哈 别字太多,看了费劲
估计是简单位置控制-----没有反馈信号
靠原点信号停到正确位置----很难
建议加位置反馈信号解决

网友B:
如果你用三菱,看一下,DRVI ZRN指令,如果是回原点单是ZRN指令在实际工作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网友D(2010-06-18):
最好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