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一通电会不会执行第28步

楼主(2010-05-05):
是不是急停开关应该是常闭才对? 谢谢

网友A:
急停开关外部输入为常闭触点。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意思是不是梯形图急停开关要画成常闭吗? 还有它会不会直接执行第28步呢

网友B:
不是梯形图中急停X000画成常闭,而是它对应的外部按钮选用常闭。至于28步能否执行得看X001自动手动选择开关,因为28步在自动跳转子程序中。另外你的程序不完整,只能呢个值么说了。

楼主:
假如X001按下去了。就跳转了! 然后直接执行28步后就跳到106步不停的关门和闪灯了! 应该怎样改才不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