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故障

楼主(2010-05-05):
    各位大侠:

            问题是这样的,程序控制温控器加热,当温度与设定温度相差很大时,仍然无输出(Out 指示灯不闪);

     同时电压电流表无反应,即温控器起不了控制作用。

            该温控器为国产WKT-89型号,用的时间比较久了。目前猜测可能是某些元器件老化缘故。

            不知大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请不吝赐教!

                                                                                       迷途中的笨鸟

网友A:
要修就繁琐了,一般更换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就繁琐了,一般更换一个新的

谢谢,

这种老温控器不好找,而且让厂家订可能很贵

网友B(2010-06-29):
换一个品牌的替代品,反正国产的便宜

网友C:
调整下PID参数看行不行,很可能是温控器里面的输出小继电器坏了,找个换上,不行找个替代品,温控器也不是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