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2000与WINCC

楼主(2010-05-05):
我要装WINCC但是装了普通的SQL2000以后安装WINCC还是找不到SQL,我想问问是不是要安装专门的WINCC的SQL,别的就不行吗?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必须安装西门子提供的SQL for WINCC的版本

网友B:
必须使用wincc版本配套的sql,因为他的某些机制是为wincc特制的。而且需要先安装sql。

网友C:
我得也是 装个WINCC忑费事   装了好几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