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5):
三菱这边选的是Q系列的C24N串口模块上的RS422口,西门子那边是MP277的RS422口做通讯
配线应该没问题,现在就两点不清除
1、三菱这边的开关设置,开关4(通讯协议)怎么设,选哪个协议。据三菱技术支持说,一般是5中MC协议里的一种。谁有准确点的答案。
2、怎么设置西门子触摸屏的控制面板里的通讯选项。(WINCC flexible里的端口、波特率、停止位、校检什么的都设置好了)

网友A:
MC protocl里面选择Type4.

不过你的配置还挺奇怪的,Q的PLC配西门子的touch panel...

网友A:
switch3     07FC
switch4     0004
switch5     0000

网友A:
对应到你触摸屏那边通讯参数为  19200bps ,7bit ,EVEN, 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