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5):
在整流桥的旁边和D10串联起来的一个电阻R50烧掉了,哪位师傅手头刚好有同样的机器可不可以给帮忙看一下?

网友A(2016-09-11):
这个R50  是2003的电阻   和背面的R47、R49是一样的

网友B(2018-07-11):
引用 楼主:
在整流桥的旁边和D10串联起来的一个电阻R50烧掉了,哪位师傅手头刚好有同样的机器可不可以给帮忙看一下?
您好,请问那个R50电阻阻值是多大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