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翻译一下?

楼主(2010-05-05):
SURGE TEST(ST)
A capacitor is loaded at a pre-set voltage (between 100and500V). Said capacitor is unloaded onto each bar .The tester ,with high sampling frequency ,analyses the damped oscillation which is obtained and digitally calculates the RMS value from the oscillation (ST) of each bar .
The tester calculates the RMS value of difference in oscillation of two bars set against diametrically, too(DVE)

网友A:
预设电容器电压(100-500伏)。也就是说其换向片不加载电容。输入高频率进行采样,通过换向片,测试装置获得并数字计算振动均方根值,从而分析阻尼震荡。
测试装置也能通过对立而置换向片的不同振动值计算均方根值。

本来想自己翻译的,但是好有难度,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确实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设电容器电压(100-500伏)。也就是说其换向片不加载电容。输入高频率进行采样,通过换向片,测试装置获得并数字计算振动均方根值,从而分析阻尼震荡。
测试装置也能通过对立而置换向片的不同振动值计算均方根值。

本来想自己翻译的,但是好有难度,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呵呵,那也是我问的,还有爱词霸沙龙上的也是。呵呵。不过好象不太对啊。不明白什么意思?有懂得吗

网友A:
我最后一句,是这样翻译的:
当两个对立而置的换向片振动时,测试装置也能计算出不同的均方根值。

这里面的专业东西有点复杂,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才疏学浅,请多指教~~~

楼主:
最后一句是说检测装置也可以通过测量换向器直径方向相对的两片换向片之间的RMS值而进行计算。

网友A:
额~~我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呵呵~

网友C:
专业英语还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