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5):
永磁接触器(节能99%)

现在什么都提出“低碳”,在能源越来越匮乏的今天,节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的交流接触器诞生了,这就是由 “索琅电器”公司生产的永磁节能接触器,节能效果99%。

产品概述: CJ20JY系列永磁式节能交流接触器其革新技术特点是用永磁式驱动机构取代了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即利用永磁式电动执行机构与微电子模块组成的控制装置,置换了传统产品的电磁装置,运行中仅有微弱电流支持控制模块工作,实现接触器的吸合,维持和释放功能的一种微功耗新型节能接触器。

CJ20JY系列永磁式节能交流接触器与CJ20系列传统交流接触器在使用方法,条件以及外型尺寸,安装尺寸完全相同,十分方便用户更新换代。

永磁式接触器与传统电磁式接触器相比较的突出性能优点:

一、节能:CJ20JY和CJ20电磁接触器比较,在启动时节能率可达到60%以上,运行时节能率达99%以上。

二、安全可靠、免维护:在额定工作电压的85%~120%情况下都能可靠吸合,在额定工作电压的20%~75%的情况下可靠分断,不受电网电压干扰,触头不震颤,频繁操作更可靠。

三、无温升、防烧毁:工作线圈不再耗电,免除了线圈温度升高被烧毁的后果之忧。

四、没有噪音,只有科技:因CJ20JY系列产品采用无矽钢片结构,所以不会产生电磁的嗡鸣噪声。

五、分合速度快,使用寿命长:分合速度提高了1.5倍以上。因此燃弧时间短,触点烧灼小,接触器的使用寿命提高了3~5倍。

网友A:
99%???

你不如直接说可以不用电啦~

你们高科技嘛

网友B:
应该是99.999%,这广告做的牛!

网友C:
是个好产品很久以前就有,成本并没增加多少售价却增加好几倍没人愿意接受,意义不大,

网友D(2010-08-12):
我公司花了数万元买了近两百台这类接触器,以损失了数十台电机为代价来节能换低碳,最后电气维修人员拒绝使用强行报销而告终.
这类接触器最大的特点是,几十次的分断还算可以,线圈基本上没多少电流,算节能吧,也算低碳,几十次以后,问题来了,偶尔能吸合或不完全吸合,或吸合后断电也不分开.

网友E:
如果性能可靠,质量过关,倒真是一种环保节能产品。

网友F:
只有功能没有寿命,技术还未成熟,还未达到普及的阶段。

网友G(2010-09-13):
huan还不成熟

网友H:
真能省99%   老母牛不下崽

网友I:
大家对接触器感兴趣的话, 就到我的网站看看吧 ,抱你有一定的收获。www.tianjikj.com.cn

网友J:
我单位用过一批,使用时间不长,故障率较多,最后弃之不用了

网友K:
影响可靠性的话节能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L:
国产的吧

网友M(2010-10-25):
从失败中找原因,支持

网友C(2019-02-01):
我知道这是很早的内容。二十多年前哈市一企业就加工这种接触器。在我办公的楼上。基本就是以改造为主。都是以CJ20为中心一般用40安以上的,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原线圈得电后接触器正常吸合通过辅助触点串进整流二极管再提供给线圈,使线圈在半波或全波状态下维持。维持电流确实只有十毫安左右感觉省电。 他们委托我进行过测试。不可否认如果不考虑故障率,和线圈部分使用寿命。确实比较节电,不过后期的接触器线圈基本上已经是节能型的。以正泰CJX2/40安为例。交流吸合后维持电流也就在几十毫安到一百多毫安左右非常可靠,相对它们那种靠交流吸合直流维持而改造的接触器故障率高.寿命短.甚至有时一次吸合不成功。其价格却超出同类同型号产品好几倍。当然得不到推广。

网友N:
感觉很吸引的,最好是节能又省钱,最好。

网友O:
还没接触到。企业采购没买。

网友P(2022-01-01):
原来用过磁保持继电器,想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