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5):
我有个IB462步进驱动器。我用单片机控制的。接了LOGIC  GROUND  和SETP CLOCK ,CW/CCW我没接。运行的时候驱动器和电机很快发烫(有个CURRENT ADJUST脚我没接)断断续续运行了接近一个小时。现在电机不转了。而且驱动器和电机很快就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看一下电机 额定电流,电压的大小,看有没有超过,如果超过的,是电源引起的,如果没有,看一下负载的大小 ,或是电机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是空载。我用的是24V 2A的电源。驱动器在12--48V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