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5):
各位师傅一般变频器要设置哪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A:
运行和调速,即运行指令来源和频率指令来源,是最基本的两个调整参数,用于变频器的起/停和运转控制。此外,加、减速时间、转矩提升、停车方式,V/F模式等,和电流保护值等,也是需要调整的参数。

网友B:
参数都是有默认值的,应用首先要注意运行模式的参数设置

网友C:
电机的基本参数,变频器的起/停控制,方向控制,速度档位,最大、最小速度,加、减速时间

网友D:
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E:
这个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不同的需求设定也不太一样,当然了,太大的差别也不会有很多的~~~

网友F:
我设置过一个变频器,除了述的以外,还设置了最低信号输入电压,频率大于0时,继电器输出。然后有多段速控制。
这要看你的机器有些什么要求了。很多都带PLC控制功能的

网友G:
呵呵;只要电机转很简单,但有的设备要求比较高,参数调试也比较麻烦;
电梯上用的带PG码反馈,需要对电机学习,调试也想对比较麻烦;

网友H:
根据操作手册及实际需要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