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求教

楼主(2010-05-06):
请问“石油化工实训装置DCS上位控制系统设计”和“石油化工实训装置DCS控制系统设计”。有上位和没有上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感觉有上位,就是仅仅说了,上位这部分的问题,而没有的,就是上位下位只是都有的吧。

网友B:
上位控制系统是指组态设计吧,后面那个是整体设计了

网友C(2011-06-23):
上位是 人机界面 ,下位是硬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