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OPR方向错误

楼主(2010-05-06):
Q00J,QD75P4,MR-E-A伺服。
现状:JOG运行,MPG运行,自动运行时,机床运行均正常。设定4个轴基本运行方向为正方向增量。
做OPR时,设定OPR方向也是正方向增量,其中3个轴方向正确,第一轴方向相反。于是将该轴OPR方向改为反方向增量。
但在做OPR重试时,当该轴位置超出原点后,启动OPR,伺服移动至正极限后,出现104报警:硬件行程极限(+)。
个人认为104报警应该是由于设定  OPR方向=反方向增量  所引起的。
由于正常运行是轴运行正确,仅在OPR运行时,轴位置超出OPR原点时才出现问题。因此,个人认为该问题不是伺服参数或者电机接线错误之类引起。比较头疼。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轴反向,可以通过该伺服参数中的逻辑关系,可以改变方向,这样试下

QD75原点回归还有个功能,位置超过原点,回归时碰不到原点,先碰到极限,这是可以设置选择原点回归重试功能,这样它会返回来再找一次原点的

楼主:
轴只有做原点回归时才反向。问题是我设置原点回归是正向运行,可实际执行原点回归时运行方向是反的。而且该轴没有反转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