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数控或者自动化流水线上面的“急停”与“复位“应该怎么写?
我用状态转化图写的阶梯图啊。鬼知道他这个时候处于哪个状态我该把它切断,请教怎么写?

网友A:
看你怎能理解这个急停和复位,急停还好说按下后所有的动作都变为OFF。如果是三菱ZRST S*-S*,ZRST M*-M*,ZRST Y*-Y*。*代表数字

复位呢?动作完一个流程后停下来?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也还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