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VD198和VW198有什么区别呢,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A:
晕,建议看下手册最前面了解清楚 VB VW VD等的区别吧

网友B:
vw是字,vd是双字。vw198=vb198+vb199
                           vd198=vb198+vb199+vb200+vb201

网友C:
1个字节=8个位,
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D:
VW是字,VD是双字

网友E:
双子和字

网友F:
都有高手解决了,学习...

网友G:
我很晕,真的

网友H:
很对  我之前有这样的问题 后来验证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vw是字,vd是双字。vw198=vb198+vb199
                            vd198=vb198+vb199+vb200+vb201
这个问题设计到西门子的寻址方式,上面解释的正确。V是数据寄存器,可以按位、字节(VB)、字(VW)、双字(VD)来使用。vw198(是一个字,16位)由vb198和vb199组成,只是要注意vb198高低位,vb199是低位。vd198(是个双字,32位)由vb198-vb199-vb200-vb2014个字节组合而成,注意刚才排列的顺序正好是由高位到低位。使用时要注意避免出现存储区的重叠。

网友J:
11楼讲解的非常好!

网友K:
就是的,自己模拟一下,印象就比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