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请教各位前辈:
    有人说变频能使2级电机达到4000转?但2级电机最高也就3000转,如何真可以,怎么才能使他到4000转?

网友A:
提升频率,一般变频器最高可以达到300HZ。转速理论上可以达到更高,但带负载能力会下降。要根据电机以及负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升频率,一般变频器最高可以达到300HZ。转速理论上可以达到更高,但带负载能力会下降。要根据电机以及负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再加一条,电机寿命也会缩短

网友C:
没有这样做过,应该很快就OL了

网友D:
呵呵;主要看你的电机承受能力;
频率调到70HZ左右就有4000转了;

网友E:
如果你电机的容量足够,速度调到5000也没问题

网友F:
变频电机可以

网友G:
根本不可能

网友H:
要看负载类型,轻载的话可以,风机水泵不行。原因是变频器在高于50hz运行时输出电压还是380v,电流因为频率升高还会略有下降,所以只适合轻载。

网友I:
可以试试,成功的话,节能,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J:
希望看到使用后的结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要看负载类型,轻载的话可以,风机水泵不行。原因是变频器在高于50hz运行时输出电压还是380v,电流因为频率升高还会略有下降,所以只适合轻载。
是这样的现在国外起重机提升电机很多都是这样的,  即  ESR功能,ESR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5倍。当起重机处于全自动控制模式下,提升电机下降运行时自动启动ESR功能。

起重机专用变频器,通过揉和经验及最新技术的运用,针对起重机特点,变频器硬件及特殊软件得以提升。

网友L:
负载不重可以的。
最好是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M:
会不会烧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