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请教各位前辈:
   1.塑壳断路器上有几个参数需要设置,但不太理解其中的意思,
    In
       Ir
       Io
       Isd
       Im
     2. 其中Isd和Im有什么区别?
  3.我的负载总电流375A,脱扣器额定值400A,我该如何设置参数。
  4.脱扣器电流Im/Isd应设置为负载电流启动几倍?直接启动几倍?
                                          星三角启动几倍?
                                          变频启动几倍?

网友A:
In代表额定电流。Ir代表脱扣整定电流。Io代表零序电流。Isd代表速断电流。Im代表脱扣电流。Im/Isd=Ir。直接启动一般为额定电流的6-10倍。星三角启动一般为额定电流4-6倍。变频启动则为额定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