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请教各位前辈:

   线性电源容噪性好,我本来用线性电源给模拟量供电(称重信号),现在供货期太长买不到,能否用开关电源代替?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做供电电源用,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先看一下开关电源的规格,再看你所说那个称重仪器的电源要求。一般正规点的电气设备,肯定有写电源要求的。比如电压的上下浮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