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今天在集市上看到 有卖节电器的 ,(骗人的不过生意还不错)就是个电容 并联在线路上 电表 马上转慢 是很慢 能有正常的 3分之一 电表是 单相电能表 型号DD10 (不是无功表,和家用的一样)  请高手解答 怎样改造电表内部使电表转慢?

网友A:
不可能~~~要想电表变慢,只要拆开电表,调整电流取样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买一套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要想电表变慢,只要拆开电表,调整电流取样那里就可以了。。
电表变慢很简单,但是电表在运行中接入电容变慢,这个问题怎样做到?(已知接入是500W的用电器每分钟100转,并联电容后每分钟30转。)请问电表内部是怎样改造的?

网友C:
电容移相

网友D:
这个问题违反法律,但在技术上一定能做到,而且方法不止一个,但不能公开。熟悉电度表原理和结构的同志打开电度表铅封后即可做到调整。

网友E:
当心被逮捕!

网友F:
哈哈!这个问题在这讨论已经不太合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违反法律,但在技术上一定能做到,而且方法不止一个,但不能公开。熟悉电度表原理和结构的同志打开电度表铅封后即可做到调整。
你是说,打开电表调整后就能实现 用电容并联后 电表转慢吗???????请看明白问题 是并联电容后电表马上转慢 !

网友G:
难道是无功功率?

网友H:
补偿罢拉,感性负载可以。其他鸟用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谁说 感性负载 加个100W的白炽灯 也可以。就算是感性,那一分钟 转100转 加电容后变成30转着怎样理解

网友I:
此类产品在高科技展会见过,要3,4百;后来在地摊10元。
btv解密后大城市(包括展会)再没见过-----6,7年前的事
楼主既然知道是骗人的还讨论它,哈哈

楼主:
骗人的就不能讨论啦 我们是讨论它的技术 可以说这东西拿回家做实验 一点用都没有 电表该转多快还是多快。就是不明白他们把电表怎样改装的??我看过从外部看他们电表接线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内部是怎么样改造的?

网友I:
哈哈
还用讨论吗?
你仔细检测他的电路了?
他用的是同一款电表?-------在展会上是对比的2块表且不让我细查电路

网友J:
不明白,办法是有的,但买节能器人应该是不会的(做了手脚),不要上当呀

网友I:
买回去后才知道上当
引用 网友J:
不明白,办法是有的,但买节能器人应该是不会的(做了手脚),不要上当呀

买回去后才知道上当

网友K:
这东西是有的买的
我们这交流会上15元2只
看上去像是两个电容,插到插座上电表是转的慢了
电表是机械式,他们接一个200W的白瓷灯,不插上那个东西转的很快,插上后就明显慢下来
不在电表做手脚,就是不明白了

网友L:
功率表都是计量的有功功率,而并联电容只是提高了功率因数也就是减少了无功功率而已,所以不会对有功表的计量产生影响!

楼主:
楼上 难道电表每分钟转100转和转30转 每小时的耗电量是一样吗????加上节电器转30转和不加节电器转100转  电表读数是一样吗??????

网友I:
"可以说这东西拿回家做实验 一点用都没有 电表该转多快还是多快。就是不明白他们把电表怎样改装的??"
楼主自己说的吧,实在不明白拿个棒子帮帮脑袋

楼主:
就因为这事 俺也花了7元上当钱 回家做实验 那东西就是一只劣质电容 ,我用数字表测的。第二个集市我还是去看他在卖节电器,生意还不错,但是我是怎么看都没问题,就是我要打开电表对方跟我急,没办法我又把那7元钱要回来了,对方是偷偷给我钱的,怕被别人看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楼上?难道电表每分钟转100转和转30转?每小时的耗电量是一样吗????加上节电器转30转和不加节电器转100转??电表读数是一样吗??????

难道你就认为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使你家的电能表从原来的100转变为30转了吗?真可笑。。。。

网友M: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而且在这讨论不太合适

网友N:
以前我们就做过   电表并一个电容
一个月少交3/1的电费这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以前我们就做过   电表并一个电容
一个月少交3/1的电费这样
真的吗

网友P:
应当买一个回家研究一下?
利用电容器节电是客观事实,世界上都推广利用无功功率补偿方法节约电能。例如:黄有银教授级在节电中发现奇迹:光都混凝土公司:2号搅拌站安装“节电器”前后对比:
①安装前:功率因数0.31,电感负载功率28.8KW;
②安装后:功率因数0.98,电感负载功率63.2KW;负载输入功率增大了34.4KW,增大了119.44%,无功补偿能增大一倍电能。
本人也做了一个节电试验:是利用电感和电容谐振现象,起名为“扩电器”。“扩电器”试验结果:
(1)接“扩电器”前试验结果:输出有功功率:1.859W。
(2)接“扩电器”后试验结果:输出有功功率:4.3155W 。
(3)输出与输入对比:(4.3155-1.859)÷1.859×100%=132.14% ,
(4)输入电流对比:安装“扩电器”前,第1变压器输入电感电流0.1728安,安装“扩电器”后,第一变压器输入0.1567安。
串联谐振电流减小:(0.1728-0.1567)÷0.1728×100%=9.32%;证明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不是增大,而后是减小的,这与书中讲的是不同的。
实践结果证明“扩电器”扩大电能试验成功,可以推广应用。
邮 箱 :gclzfc@163.com,

网友P:
谐振现象是两个相反事物相结合产生的,并联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总电流的Q倍,这是公认的。凡是节电器必须感抗=容抗。
该人卖的节电器,电感在电表中,外加电容器,也就是感抗 =容抗。
其它情况不了解,但利用谐振现象会节约电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不理解,请研究一下调谐电路为什么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把此事研究好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楼上?难道电表每分钟转100转和转30转?每小时的耗电量是一样吗????加上节电器转30转和不加节电器转100转??电表读数是一样吗??????

难道你就认为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使你家的电能表从原来的100转变为30转了吗?真可笑。。。。
电容并在电流线圈上,结果就是1部分电流从电容中流过而没有通过电表的电流线圈

网友R:
不知你们那卖节电器的电表接线是不是用的双心护套当一根线使用,反正我们这是这样,没有用独心线的,你们想的太深了吧,一个小魔术罢了,不应该放在技术论坛上来讨论,我看放到魔术讨论到可以。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以前我们就做过   电表并一个电容
一个月少交3/1的电费这样
这是明显的XX,C 就是通交 隔直

网友T:
问题是这个东西要是真这么管用,国家不就早提倡使用了?

网友U:
电表内部有一个固态继电器,签相电路。当线路接入电容以后,电流超前,检测后触发固态继电器(短路电流检测线圈)。因为固态继电器导通有阻抗,和电流线圈并联,所以电表速度变慢

网友V:
难道是无功功率本来就是

网友W:
电度表并接电容器慢转,负载肯定要用感性负载。道理很简单,提高了功率因数。如果连接电阻性负载,不会出现慢转现象。

网友X:
如果可以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被、、、、、、、、、、、、

网友Y(2014-05-07):
我的理解是电容和电表并联后分流了,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哦。

网友Z:
停!!!!!!!!!!!摆地摊用的排插里面动了手脚,多了一根线,和一个触点,接电器一插。就把原来的线断开,把串了一个电容或者二极管的线接通,总之排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