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我想把笔记本电脑的欧姆龙CPM1A20点的编程传到欧姆龙PLCCPM1A40点上传不到

楼主:
我想把笔记本电脑的CPM1A20点的编程传到PLCCPM1A40点上传不到

网友A:
不会吧?用通信电缆即可。最好用USB的。

网友B:
你的电脑与PLC通讯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电缆质量有问题。

网友D:
哈哈 反了---要下传

网友E:
通讯端口有没有设置对呀

网友F:
呵呵;读出后需要把PLC型号更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读出后需要把PLC型号更改;
正解

网友H:
先要正确建立连接

网友I(2010-07-06):
只要把cpu类型由原来的cpu20变更为cpu40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J:
应该是这样
引用 网友I:
只要把cpu类型由原来的cpu20变更为cpu40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K:
读出后要修改才行,不然不能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