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刚学S7 300,不知道输入和输出还有M编址是可有7.7接下是8.0这样的吗

网友A:
首先硬件组态时会自动生成输入输出的地址。其次地址也是可以取消系统默认自己编址的。
自己编完就是和200是一样的。

网友B:
好象是没有,没有看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学S7 300,不知道输入和输出还有M编址是可有7.7接下是8.0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因为西门子对位的寻址沿用    字节.位 的方式,而一个字节为8位,因此7.7后面就是8.0.

楼主:
谢谢各位,是7.7后用8.0 还是10.0,应该是8.0吧,I  M  Q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D(2010-07-10):
1个字节对应8位,例如字节MB0,它包含8个位分别为M0.0——M0.7,同理MB1包含M1.0——M1.7。位,字节,字,双字关系要搞明白。M0.0,MB0,MW0,MD0,先分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