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10-05-06):
皮带机为双机驱动,采用变频器控制。一拖一,如何处理变频器同步问题。如果不用同步卡,直接给两个变频器速度信号是否可以?

网友A:
用同步卡也好;用一个转速给定和转速反馈控制两个变频器也好。都有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步的问题,需要追踪和纠偏。所以,关键是看,现场对同步控制指标要求是什么,其实上述两种同步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接受的。同步卡的控制,貌似精度很高、跟随性很快,其实不然,他能做到高指标的条件是惯性小或大马拉小车才行。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直接一拖2好了

网友C:
绝对的同步是没有的-----2楼意思,满足同步要求即可

楼主:
忘了说了,双电机是刚性同轴,但,减速机有间隙,且减速机质量不好,一年就用费一套。所以,如果同步性不好,一是能很明显看出来,二是容易过流过压,再就是容易把减速机齿硝打坏。

楼主:
再就是,两个变频器由一个PLC来控制,且双电机都有速度信号给PLC。实际上可以在PLC里设定一个为主,一个为从,起车后让从的跟随主的。我不是做技术的。请各位朋友给详细的指导。谢谢。

网友A:
两电机同步控制,如果有PLC做同步的逻辑控制,那就相当于同步器的控制。其实同轴连接的同步控制,采用主从控制就可以了。

主变频器的速度调节器输出通过主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或网络的数据通讯,做为从变频器的转矩给定输入。这就可以了。没什么复杂

网友C:
双电机是刚性同轴?-------45°C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一台变频器去控制另一台或使用三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又个问题,就是主从通讯时从机老是慢一点,因为减速机有间隙,当主机启动时从机并不启动,而是延时,这时刹车盘打开,电机处于自由状态。结果,从机的刹车盘好像倒转了90度然后才启动跟主机的速度,会通过联轴器撞击减速机发出响声。这个,解决不了。不能提高从机的反应。
  在改为同时硬接线控制速度后,起车倒是很同步,没有发出声音。但上到高速后,两个电机的电流一直差别很大,主机在180A,从机在140多A,原来这两个电机也有差别,但不超过20A,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呢?有没有办法解决?
  除了电流,两个变频器输出频率是一致的。电机的速度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是否可以尝试Droop(下垂特性)功能?就是将主的变频器的速度控制器做一个下垂功能。当负载变化时,主变频器特性变软,使从机尽快跟随主变频器变化,平衡负荷。减少两变频器的电流差。

楼主:
空载时,主电机(实际上已经把变频器的通讯连线按说明短接了)和从电机是一样的,甚至主电机的电流会小一点。但到了重载,就会大。据说以前也是这样,主电机容易发热。但不明显。
有人解释说,这个电机相对与另一个电机来说转差率小。同时输入50HZ时,老是走在前面,出力就大。变频器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载时,主电机(实际上已经把变频器的通讯连线按说明短接了)和从电机是一样的,甚至主电机的电流会小一点。但到了重载,就会大。据说以前也是这样,主电机容易发热。但不明显。
有人解释说,这个电机相对与另一个电机来说转差率小。同时输入50HZ时,老是走在前面,出力就大。变频器解决不了。
主从控制的负荷平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转差率无关。你不是已经有转速反馈了吗?

网友E:
任工在同步控制上功夫很深呀,,我了解的变频器少,,不知道下垂功能在什么那个变频器上有,,怎么用的??是不是就是特性软了,把VF降低或者是其他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任工在同步控制上功夫很深呀,,我了解的变频器少,,不知道下垂功能在什么那个变频器上有,,怎么用的??是不是就是特性软了,把VF降低或者是其他办法。。
Droop功能是西门子的变频器说明书里的叫法,但是我想他这个技术却是通用的,谁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只不过,要看各品牌变频器的说明。叫“下垂特性”也好,也许还有其他的名字。不管叫什么,它的原理是,当主从控制同轴连接的电机遇到突加负载的时候,为了保证其负荷的平均分配,主控的转速调节器特性随负载的增加而变软,是转速实际值偏离给定值降低,实际是一种缓冲的效果,让从机的转矩快速跟随跟随主机的转矩一般的工程型变频器都具备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一定要是矢量控制型的或DTC控制的。而不是V/F控制的。

楼主(2010-06-06):
离奇的愤怒了。直接启动两个电机,靠PLC给定速度,没有任何闭环。速度显示一样,但电机电流越拉越远,最高时达到60余安,导致一个电机超温报警。
   一直没有去解决,一直拖。解决不了不时问题,但,问题时根本就没有考虑从根本上去解决。直到实在不解决不行了,还拖着慢慢去。没有一点职业道德。我只是做销售的,站在公司立场也站在客户立场。但,我看不上这样的技术。

网友A:
是呀,传动技术,有许多特殊的工艺控制方式,掌握不了就绕着走,采用变通的办法不是不行,但不是根本。需要专业的造诣呀。

网友B:
要求不高,就直接,同一个信号给二个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奇的愤怒了。直接启动两个电机,靠PLC给定速度,没有任何闭环。速度显示一样,但电机电流越拉越远,最高时达到60余安,导致一个电机超温报警。
    一直没有去解决,一直拖。解决不了不时问题,但,问题时根本就没有考虑从根本上去解决。直到实在不解决不行了,还拖着慢慢去。没有一点职业道德。我只是做销售的,站在公司立场也站在客户立场。但,我看不上这样的技术。
其实这样的控制只差了一步,就可以OK了。这一步就是在转速同步控制的同时,给转矩加补偿功能。或者叫附加转矩微调功能。在转距调节器的输入端加入补偿信号。就可以了。不去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