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风机类控制,原电机475KW/6000V,8极,电流57A,烧毁,更换了备用400KW/6000V电机,10极,电流51A,都是压频控制,这时是否更改变频器参数?如果不更改能运行吗?

网友A:
要改参数

网友B:
需要改啊

网友C:
电机铭牌数据不同,应该重新辨识和优化控制模型。修改电机有关的参数。

网友D:
除非同样型号的,要不就要改了

网友E:
跟原配的差那么多,不敢别扭啊

网友F:
核对2个电机的参数,存在差异的地方,如果跟变频器相关,则需要确认一下是否要该参数。

10极的马达很可能转速比8极的慢1.25倍,需要确认转速是否会影响到工作。

网友G:
当然要更改啦

网友C:
电机铭牌数据是变频器控制建立数学模型的基础,如果电机的铭牌数据与变频器的相应参数不符,所建的控制模型就会有偏差,影响控制精度和运行的平稳性。当然采用V/F控制,要求的并不严格。但毕竟不够精确。所以应该准确的输入和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这非常必要。风机的功率比较大,要严格调试,不能图省事。

楼主(2010-06-06):
有时候,真是没有话可说。技术部门两个意见,服务处说不行,要用备用设备,主用设备修好了再倒过来。研发室说可以,只要电机功率和电流不超就行。我先接研发室电话,于是就告诉客户不用启动备用设备,用用看。客户更想省事。于是就没有更改任何参数,直接用了。
   结果,用着没有什么变化,直到客户把主电机修好,又倒过去。
   我不知道一直这样用是否有影响,但,就短时间看,(近半个月吧),是没有问题的(压频控制,变频器没有识别电机功能,只是输入参数)

网友C:
V/F控制,对电机模型的要求确实不高,但毕竟不是最佳的。如果是临时的当然可以接受了。凡事都是要讲求实事求是的。不一定死板和教条对待问题。

网友D:
如果电机参数一样就不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