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厨房有个一三相的下面条机器,使用6根加热管对其加热,全部工作时测的电流为22A。
使用的是一个32A空气开关。
使用20分钟后就跳空开,内部结构就是接触器控制加热管。不知道是空开的问题,还是加热管的问题引起的空开跳。
希望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测量的电流准确的话,应该是你的空开质量不好了,但你空开上接线头有松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三相电流是否都是22A左右。如不是请测量三相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换32A空气开关。

网友C:
机器的加热管是不是星角降压的,检查一下有没有损坏的加热管,看一下三项电流是不是平衡,接线端子有没有松动,空开的质量如何,应该就是以上的问题吧

楼主:
不是,就是一个直接启动的,没什么复杂的东西,最先估计是加热管的问题,再去打下电流看看

网友D:
应该是空开问题

网友E:
分时间段测量一下电流,要是电流一直都保持在恒定的电流状态就换下空开试试。。。

网友F:
空开用的可能久了,跳开时用手摸下空开外壳,如果有温度,说明是空开触电拉弧灼伤了,容量降低了

网友G:
空开上接线头有松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H:
空开太小了,估计质量也不怎么好
加热管用着用着电流会有变化的
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也会改变的

网友I:
加热管漏电了吧

网友J:
你用摇表测一下发热管看他的绝缘,我以前与到过好多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用摇表测一下发热管看他的绝缘,我以前与到过好多次.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