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欧姆龙MY2NJ继电器用加续流二极管吗

自带续流二极管的2N型的继电器价格比不带的贵的多吗

网友A:
如是开关量驱动的不用加

网友B:
还有别的吗
引用 网友A:
如是开关量驱动的不用加

一般不用加,价格主要是用量的少原因

网友C:
呵呵;这个要看负载的性质;
另外你需要的话可以加在外部;

网友B:
自带续流二极管的2N型的继电器-------有加在负载的吗?

网友D(2010-07-15):
直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要看负载的性质;
另外你需要的话可以加在外部;

适用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