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度表

楼主(2010-05-06):
三相四线式电子电度表 怎么接线?

我看它的下面一共10根线 3黄 3绿 3红 1兰

为什么这样接? 每个线所起的作用?

如果能说下电子式电度表的原理就更好了!

希望各位大侠能解开小弟心中的疑问!谢谢!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居然没人回帖,工控无人?????

网友A:
黄色的一组,端子1为A相电压,2、3为A相电流互感器;绿色的一组,端子4为B相电压,5、6为B相电流互感器;红色的一组,端子7为C相电压,8、9为C相电流互感器;端子10(蓝色)为零线。。
不过你可要看清楚了,接线时一定要看清楚端子盖上面的原理图,有的表不是这样排列的。。。以实际为准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电表盖上有接线图 看清楚了就好

网友D:
此电度表是经互感器接的,所以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都得接线,黄色的为一组,绿色的为一组,红色的为一组,具体看接线盒上面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