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程问题

楼主(2010-05-06):
请教下各位大师,触摸屏上的动画怎么才能做的,如如电机在运行时画面的虚腻也会动,试好多次都不行,图形做不出来,

网友A:
一般来说,基本上就是交替显示图片而已。

当然,好的触摸屏扫描周期快一点,那么动画逼真一点,烂的触摸屏扫描周期慢,动画看上去烂一点而已。

网友B:
常用交替方式

网友C:
触摸屏做动画的效果很差的,而且触摸屏的内存一般都比较小,要是做动画效果好的话,可以采用内嵌式的工控机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