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带电接线的?比如说电工接电灯线的时候是不用关电源,带电接都不会有触电的感觉!我问了一下,电工师傅说,只要电线不要超过2.5个平方的相线,一根一根接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要同时碰两个有电压差的线,穿电工鞋子作为与地绝缘就可以了,因为不会构成回路,就不会有电流!)
我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带电接,为什么有的时候穿绝缘鞋一只手碰带电体,又会有触电的感觉? 不解不解实在不解,希望哪位朋友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接线,肯定要拿住2根线,所以还是小心为妙。2.5平方的线,可以承受的电流已经足够大了,电到你,不死也能脱层皮。一般家用空调功率够大了吧,也才用2.5平方。而且肯定有余量的。
师傅叫你不要同时碰到2根线,那是因为这样会使人体接入电流。(这个时候绝缘再好都没用,除非你手指头绝缘)
上面讲到的两种触电方式,一种是没穿绝缘鞋对地电流,一种是人体接入电网。
你可以想象一下高压输电线上,鸟停在上面不会被电到,那是因为鸟对地绝缘。但如果你把这根输电线剪断,把鸟串接在里面,这只鸟立马就被烧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接线,肯定要拿住2根线,所以还是小心为妙。2.5平方的线,可以承受的电流已经足够大了,电到你,不死也能脱层皮。一般家用空调功率够大了吧,也才用2.5平方。而且肯定有余量的。
师傅叫你不要同时碰到2根线,那是因为这样会使人体接入电流。(这个时候绝缘再好都没用,除非你手指头绝缘)
上面讲到的两种触电方式,一种是没穿绝缘鞋对地电流,一种是人体接入电网。
你可以想象一下高压输电线上,鸟停在上面不会被电到,那是因为鸟对地绝缘。但如果你把这根输电线剪断,把鸟串接在里面,这只鸟立马就被烧焦。
楼上说得在理,安全第一。常在河边走,谨慎为妙。

网友C:
安全第一!

   首先明确的一点是,未取得操作资格,不得从事电工作业!

   这里谈的是低压;高压的带电作业,有专门的装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担任。
   原则上,不是必要的情况下,一般不要带电作业。当然,像换电灯开关这样的小活,只要注意,不断电源是可以的;但接电灯的话,必须关掉电灯开关,因为关电灯开关很方便,没必要不关。

   带电工作时,必须做好绝缘措施,例如穿戴性能良好的绝缘鞋、或站在绝缘用具上;并且,其他人员不得触及操作者;同时,工作者身体各部分,不得触及任何可导电部位,如墙壁等。
   如果有带不同电位的多根导线,则必须先把各导线、用绝缘带分别包好,以防短路,也防误碰;然后,再按顺序操作。
   事实上,在电工作业时,即使停电了,也要当作有电来操作,采取规定的保护措施。

   鸟停在电线上没触电,除了因对地、对其他线间距大(绝缘)外,还因为鸟两脚间的电位差很小,也即“跨步电压”很小。
   穿绝缘鞋有触电感觉,可能是鞋子的绝缘性能不良了。

网友D:
各位大虾们  有电气自动化的高手么   请教教小弟如何看电气图纸  有教程的话更好  我的信箱
jiushixupeng@163.com  在次谢谢

网友E:
玩电这东西还是要小心为好,因为它是看不见的,

网友F:
哈哈 不要有这个习惯,否则某天。。。。

网友C:
与楼上知道一点网友商榷:
   对于电工来说,必须掌握带电操作的技能(指低压),有的场合下,不能停电,则需带电作业,但须有严格、有效的安全措施、不可盲目动手。
   再者,不允许带电作业的情况,则绝对不能带电作业。

   又如检修设备时,有时需通电观察故障现象。
   总之,安全措施,是为了防触电、防短路、防损坏元器件、防损坏设备及工件等,以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这也就是电工需经过专业培训的原因;电工是专门工作人员,开始时需要他人指导、多观察,然后逐步取得操作经验,并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网友F:
哈哈
安全第一--------不论你是多么专业的,游泳池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网友G:
这样接  是有手法的  一定要先把俩头挨上 在用手

网友H:
师傅教导我,能断电的绝不带电接。

网友I:
我是尽量不带电操作,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万一不小心挂了,不就完蛋了吗?

网友J:
不管什么时候最好不要带电作业。必须的情况下,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再有人看护下作业

网友K:
有时候是必须要带电作业的,每次你都断电再操作估计也混不下去,注意几点,一是单根操作,二是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跟大地构成回路,三是你所接用电器必须处于开路状态,也就是不得构成回路。那条你没做到你就等着电好了

网友A:
一般带电情况下我都不接线的,不管是36V,24V,还是5V(手电筒之类没有在充电的情况下除外)。谁愿意接谁来,反正我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