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写有短路保护功能,在实际当中总是一有短路电流,变频器模块就坏了。若外加一个短路保护装置,怎么做合适呢?

网友A:
只能这么说,所有的变频器只能向短路保护去做,都有做的短路保护,但是能不能保护住就不一定了,短路保护瞬间电流太大,从理论上也不能保证每次都保护住。
有的十次能保护住七次就不错了。
你想在外面加更是不太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写有短路保护功能,在实际当中总是一有短路电流,变频器模块就坏了。若外加一个短路保护装置,怎么做合适呢?
变频器的输出一般都是IGBT组成的桥式功率模块。我们知道,针对IGBT的过流保护,一般的手段是不行的,它的速度太快了,只能是自身去抗短路。所以,现在的IGBT模块已经做成了自己具有抗短路的保护功能。如果还是因为短路炸模块,那这个产品就比较垃圾。

你还应该注意检查,模块炸是因为短路炸还是因为过热炸。对于模块的热保护(过载保护),模块自身的能力没有,需要外部来考虑解决。比如说,加散热强冷却风扇,或过电流保护监测等等

网友C:
在输出频率较低时,出现短路或在起动初始阶段出现短路,危害较小,变频器可能会及时跳OC而停机.在输出频率较高时,负载突然短路,则模块炸毁很难避免.
电机绝缘老化,导致的在运行中绕组击穿,最易损坏模块.
变频器的OC保护,是由驱动IC中的IGBT保护电路_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来实施,保护是最为直接和保护速度最快的,外加保护是画蛇添足了.
任何保护,都有软肋所在,保护不是万能的.有些故障,保护也是无能为力的,比如电机绕组在全压运行中的突然击穿.

网友B:
嗯,讲得好。封精了。

电机的绝缘击穿都是因为输出的dv/dt峰值太高导致的。另外绝缘质量也是很关键的。

网友D:
一般电流源型变频,从原理上不怕短时的短路,其储能元件非电容而是电感,电流滞后,容易对电流做保护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流源型变频,从原理上不怕短时的短路,其储能元件非电容而是电感,电流滞后,容易对电流做保护响应。
嗯。很好。长知识。

但是现在在低压变频这块儿,用电流型的变频器不多见。大都是电压型的。中压这块儿,我不是很熟悉,但听说都是用电流型的。是吗?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所在的工厂用的变频器牌子很杂,基本上过载保护,过流保护都很好用。就是一碰到短路就挂了。上次同一个电机烧坏两台变频器。去换第二台变频器时,量了电缆线绝缘没问题,都在0.7M欧以上,当时电机外壳温度是凉的,就没注意电机,结果换上变频器后,电机以7、8赫兹的频率运转了大半个小时后,第二台变频器也烧坏了,又量电机绝缘,三相绕组间全部击穿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本来第一台变频器模块烧坏时,电机绝缘已经出问题,为什么电机还能运转大半个小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么说,所有的变频器只能向短路保护去做,都有做的短路保护,但是能不能保护住就不一定了,短路保护瞬间电流太大,从理论上也不能保证每次都保护住。
有的十次能保护住七次就不错了。
你想在外面加更是不太可能。
我们这的是10次有10次保护不住,呵呵。最近3次这种情况,3次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写有短路保护功能,在实际当中总是一有短路电流,变频器模块就坏了。若外加一个短路保护装置,怎么做合适呢?
变频器的输出一般都是IGBT组成的桥式功率模块。我们知道,针对IGBT的过流保护,一般的手段是不行的,它的速度太快了,只能是自身去抗短路。所以,现在的IGBT模块已经做成了自己具有抗短路的保护功能。如果还是因为短路炸模块,那这个产品就比较垃圾。

你还应该注意检查,模块炸是因为短路炸还是因为过热炸。对于模块的热保护(过载保护),模块自身的能力没有,需要外部来考虑解决。比如说,加散热强冷却风扇,或过电流保护监测等等
我碰到的大部分是短路炸,大部分都会过热跳闸,刚想起一个过热烧坏的,因为我量了线和电机都没问题,换上变频器就好了,坏的那个变频器模块坏的原因应该是过热吧。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困了,不一一致谢了,晚安

网友E(2010-06-17):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非常完善,相间短路的检测是基本功能,包括接地。一般会报故障代码。

网友E:
题目理解错了,我们也挂了两个

网友F:
说明书上 有些东西都是大化了,别那么相信它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如果没有短路保护的话,很危险。经常炸装置就是习以为常的了。^_^。

这个保护应该有。没有的不对。

网友G:
有缺相保护器吧,以前我给人做东西时候选过,施耐德有,天正也有

网友H(2010-07-26):
短路保护只是在变频器运行前有效。
当变频器运行后,如果发生相间短路将立刻炸掉输出模块。
原因很简单,输出模块不能承受瞬间大电流冲击,形成一个保险管一样的性质。

网友I:
我也是为此变频缺乏短路保护头痛,望高手指点

网友J:
变频器模块的损坏原因是多样的,很多时候是在保护电路动作之前模块先损坏了,那时候保护电路动不动作都已经没意义了。

网友K(2010-11-12):
顶2楼的,说得很好

网友L(2011-09-1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所在的工厂用的变频器牌子很杂,基本上过载保护,过流保护都很好用。就是一碰到短路就挂了。上次同一个电机烧坏两台变频器。去换第二台变频器时,量了电缆线绝缘没问题,都在0.7M欧以上,当时电机外壳温度是凉的,就没注意电机,结果换上变频器后,电机以7、8赫兹的频率运转了大半个小时后,第二台变频器也烧坏了,又量电机绝缘,三相绕组间全部击穿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本来第一台变频器模块烧坏时,电机绝缘已经出问题,为什么电机还能运转大半个小时呢?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保护和过电流保护还有过热保护都应该有。没有保护不安全。

网友M:
扯淡,短路后我所遇到的都是变频器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扯淡,短路后我所遇到的都是变频器烧毁
别这么说,你遇到的情况未必就是普遍性的。也巧了,我遇到的变频器输出短路,更多时候是变频器报过电流故障而关机。^_^,因为变频器短路而炸装置的时候很罕见。

网友N:
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跟使用环境有密切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跟使用环境有密切关系
说得非常好。确实如此。环境温度高、脏、腐蚀性气体等都会导致变频器故障频发。最终彻底报废。这个要注意。防护等级要与环境适配,才能保证设备的寿命和可靠性。

网友B(2011-11-16):
这篇帖子很久,但我执意将其再顶起。因为今天真的碰到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了。而变频器没有炸。

事情经过,在更换变频器时,只把变频器这边的端子线接好,然后上电运行,忘了看看电机那边的线是否接好了。结果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先报故障码F026(西门子的6SE70),查手册,这个故障是有相线短路了。看看柜子的接线,没问题呀。就是没有想起来去电机现场看看有没有接好线。唉,再次上电启动变频器,报故障码F011.这回有点害怕了。我知道,FO11是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了。到电机端一看,傻眼了,电机的线没有接在电机的端子上,而是三颗线头搭在一起的。靠,真的短路了。

但,变频器没炸。说明,不是所有的变频器输出短路就会炸的。绝对不是。像这样的事,我曾经经历过很多次,变频器都是报故障输出短路而停机的。

网友O:
这篇帖子很久,但我执意将其再顶起。因为今天真的碰到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了。而变频器没有炸。

事情经过,在更换变频器时,只把变频器这边的端子线接好,然后上电运行,忘了看看电机那边的线是否接好了。结果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先报故障码F026(西门子的6SE70),查手册,这个故障是有相线短路了。看看柜子的接线,没问题呀。就是没有想起来去电机现场看看有没有接好线。唉,再次上电启动变频器,报故障码F011.这回有点害怕了。我知道,FO11是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了。到电机端一看,傻眼了,电机的线没有接在电机的端子上,而是三颗线头搭在一起的。靠,真的短路了。

但,变频器没炸。说明,不是所有的变频器输出短路就会炸的。绝对不是。像这样的事,我曾经经历过很多次,变频器都是报故障输出短路而停机的。

这位朋友说的现象我也与到过,变频器没有运行前外部就短路了,一般不损坏变频器。一启动就报故障。

网友C:
哈哈,热闹起来了,也参与一下。
如果先将变频器输出端子短接,再启动变频器,一般会报故障而停机,不会坏变频器。这是变频器的VVV/F特性决定的。在频率起始段。输出电压也较低,仅为几伏。短路电流也较小,不至于达到损坏模块的地步。最危险的情况,是在输出频率较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同时也高),如果有突然短路情况发生,变频器的输出模块就很难“幸免于难”了。
另外,在工频下尚能“正常运行”的电机,变频运行下,反而会频报过流、短路故障,甚至于真的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绕组击穿,貌似变频器非但保护性能差,还有使电机运行寿命缩短的嫌疑。事实上主要原因还是出在电机身上(绕组绝缘变差),或者可以说是变频供电,使电机的供电条件恶化。
工频条件下,电机绕组虽已劣化,但供电为完整正弦波,电压尖峰小,电机绕组不易发生击穿,电机还能“正常运行”。变频条件下,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实为数十kHz的矩形脉冲电压,如版主所说的dv/dt峰值太高,已有绝缘缺陷的电机绕组,就非常容易被击穿,造成变频器将电机“搞坏”的故障现象,若在高频运行下,变频器必然也自身难保,一并炸掉输出模块。
因而变频供电条件下,对电机绕组的绝缘要求,相对来说提高不少。应选用质量较好的电机。

网友B:
嗯,封精支持一下楼上。

我认为说到底,还是IGBT的抗短路保护。如果模块的抗短路保护响应足够快的话,就是运行中突然的短路也不会炸的。这个是IGBT的抗短路保护原理决定的,短路电流越大,管子越被快速截止。正因为此,用IGBT制作的AFE整流-回馈单元,能够在电网回馈运行状态突然掉电,主电路的模块自然锁住。不用任何的快速保护熔断器。装置也安然无恙。这要是可控硅的,逆变颠覆是必然的。能把柜子炸飞的。

IGBT他有抗短路的能力。关键是元件的性能、质量和成本。

网友P:
我这去年也炸掉几台变频器,而且是ABB的,看起来都有点“血肉模糊”了,通常变频器短路一般都是变频器年久失修内部绝缘老化且维护不到位,或者有导体跌落变频器内部,或者负载短路导致,而且击穿可控硅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不错,关键是IGBT保护电路的响应时间问题。假设有足够快的微秒级的反应速度,高电压运行下也能实现对短路故障的有效保护。但实际做到,就有困难。从利于保护方面看,检测电路的时间常数要小,才能对短路故障做出快速反应;从电路的抗干扰方面考虑,检测电路的时间常数要放大一些,以避过可能存在的干扰信号,而不致使电路发生误保护动作。二者是一个不易调和的矛盾,照顾了抗干扰性能(能稳定运行),就不得不延长保护时间。
另外,布线和安装工艺,可能也会影响保护电路的时间常数,布线考究的机器,检测电路的时间常数可取小一些;不太讲究的机器,则只有放大时间常数,机器才能稳定运行。载波的调制方式和载波频率的高低,也成为考虑保护动作时间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IGBT的关断,是不是越快越好?实际控制中,要求有一个软关断过程,这也是为避免出现太大的dv/dt值,减小IGBT所承受的电应力,及不出离安全工作区。如果关得太快,强行截止,反而容易损坏IGBT。
以上因素,显然制约了IGBT的关断速度,使短路保护打了折扣。也说明,高电压运行情况下,要实现优良的短路保护,而不损坏IGBT,实施起来其实是困难的。
即便如此,由驱动电路(对IGBT导通管压降的检测)对IGBT实现的过载保护,仍是反应速度最快,保护最为可靠,是IGBT的第一重保护屏障。非其它形式的保护电路所能比肩的。

网友B:
贴两张图片,看看用IGBT制作的整流回馈单元的性能。他不怕电源的瞬间消失导致的元件失控。响应时间是几个毫秒。

网友Q(2012-03-13):
质量好的变频器的短路保护应该是做了的,至少是相间短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相间短路保护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0uS,相对地保护有些变频器不太容易做,不过质量好的变频器一般都能扛几次冲击,不会一次就坏。

网友R(2016-12-10):
现在的变频器没有问题了,运行频率升到50,直接短接UVW端,马上保护

网友S(2017-03-09):
直流母线加电抗器要好点  限制短路电流

网友T(2020-03-04):
变频器短路保护。不能只单纯的看他驱动是不是使用管压降监测,6路驱动全部使用安华高的316J做驱动控制和保护,也不一定能进行短路保护。我们公司生产的变频器就是用6路A316J来进行保护的,所有的管压降都监测,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短路保护并不起作用。我们测试情况很多,对比不同厂家的品牌也很多。 总体概况一下就是测试的时候直接用一外部接触器来短接掉输出的两相,看变频器能否报出短路故障。

很多国产品牌是没法实现故障的,我们在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后,可将损坏减小,实际测试很多国产的不具备保护,但也有一下品牌的是能及时保护住的。其中能保护住的,有些驱动电路也没有全部使用管压降监测316J这样的光耦,也有使用3120的,比如ABB的变频器。一些国产品牌,下桥使用316J,上桥使用350,照样可以能保护住短路故障。
但完全相同的配置,在电流监测上面不一样,也是不能及时保护住短路故障的。例如上桥为TLP350,下桥316j,也并不是所有的此配置都可以保护短路的。这样也要看电流监测回路是怎么样进行设计,并在软件内如何配合的。比如驱动是完全一样的,但电流监测时只监测两相,另一相电流通过运放计算得出的,也不能及时保护住短路监测。使用三相电流监测,并配合驱动电路监测,才可完全起到短路监测的保护功能。  这些所有的测试结果,我们都统一进行验证比较过。
国产品牌还有很多厂家的变频器是可以完全达到的,这种变频器在选型时,如果比较在意,还是要想销售人员确认好。 并且对销售人员的答复,自己要有评判,他为卖产品回答你的并不一定真实。。。。

网友T:
回复 网友B:
AFE....这两天测试脑袋都快炸了。
请教一下,在AFE设置时他们分为四象限模式和能量回馈模式,为什么在四象限模式时,可将回馈的能量正常回馈给电网,但将四象限模式更换为单独的能量回馈模式时,AFE会频繁的报过流或过压故障?监测到的故障时的母线电压达到750VDC,设定的母线电压为610VDC。
两种模式的区别仅在于变频器侧是否连接电网,只要连接电网,当AFE动作时就报故障,拆除掉就正常。AFE的模式在可控整流和能量回馈模式内均测试过,结果相同。

网友U:
看时间是很久的了,,过去的问题再拿出来分析一下也挺好,变频器用过不少,好像都没有短路保护,启动加速时如果有短路状态,变频就会停止加速而保护停止,如果是全速运行时突然短路,IGBT可能要坏,要是瞬间过载,可能没大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T:
AFE....这两天测试脑袋都快炸了。
请教一下,在AFE设置时他们分为四象限模式和能量回馈模式,为什么在四象限模式时,可将回馈的能量正常回馈给电网,但将四象限模式更换为单独的能量回馈模式时,AFE会频繁的报过流或过压故障?监测到的故障时的母线电压达到750VDC,设定的母线电压为610VDC。
两种模式的区别仅在于变频器侧是否连接电网,只要连接电网,当AFE动作时就报故障,拆除掉就正常。AFE的模式在可控整流和能量回馈模式内均测试过,结果相同。
没看明白,变频器和AFE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AFE本身就是电源,是可逆的电源,是可控可逆的电源。AEF可以把负载的功率因数角在正负0.8之间任意设置。变频器一般如果接了AFE,就只能当逆变器来用,变频器的输入端要悬空的。

网友V:
回复 网友T:
硬件参数,滤波过长保护不住,过短误报

网友W:
咸老师说的对,我以前接错过一个电机,装配的人把电机接线盒倒过来了,我也没仔细看接封星上了,上电启动变频器报警停机。电机烧变频器我感觉主要是绝缘值,所以一定要用摇表检查好。往往直接能用摇表打出来的低阻值都不可怕,变频器一般都会报警,最怕的是当摇表指针快速向无穷大摆去的瞬间迅速回零,这是对变频器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