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07):
有一事不明白求助各位师傅,现有一台三相转子绕线三相异部电动机,串频敏电阻工作的,但是接触器都是短封的,为什么短封。起到什么作用,希望各位师傅说的祥系一点

网友A:
串频敏电阻是为了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和降低电机转数,当启动电流经频敏电阻降流到运行电流时,短封接触器闭合,目的是想要得到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频敏变阻器仅在起动时 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