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10-05-07):
在FX2N系列里面,H3B代表什么意思,请各位朋友指教下

网友A:
H代表16进制
H3B就是H003B,然后你把003B中的四个数每位转换成四个二进制,就得到一个16位的二进制
0000 0000 0011 1011

网友B:
H表示十六进制;
H3B对应十进制的59;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
K,十进制;H,十六进制。

网友D:
呵呵,数制转化,H在三菱中表示16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