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7):
PLC的Y1接固态继电器的输入input,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为3~32VDC,固态继电器的输出为5~110VDC。
为什么当我Y1为ON的时候,固态继电器输入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到24V电压,输出却只有0.4V而不再5~110VDC之间?不懂

网友A:
不明白可能接错了,把接线图传上来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只能输出A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只能输出AC电压。
不会吧,但是他写的是VDC输出

网友C:
没用过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为5~110VDC,是指固态继电器输出 串负载后,根据负载情况,可以加5~110VDC电压吗?

网友D:
有调压功能的固态的。
注意下输入的电压正负极。。。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不是变压器,输出为5~110VDC应该是可以控制5~110VDC的通断

网友F:
呵呵,我来说说吧!固态继电器的结构复杂一些,如果这个不是固态继电器,而是常用的小的中间继电器会是什么情况,你的输出Y1接到了继电器的线圈上,继电器的输出接到了另外的地方。
1.你的输出Y1接到了继电器的线圈上,既然是接到了线圈两端,有动作的时候有电压这不是很正常吗?对负载加它要的电压它就会动作,既然有电压测量的时候肯定能量出来了。
2.继电器的输出接到了另外的地方。什么是继电器的输出?只是接在继电器的一组常开,它是个开关,如果你的继电器输出只是接了负载没有经过其它东西的时候,继电器没有输出是,继电器的输出端是有电压的,有输出了就没有电压或电压很小了,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一个开关,当开关闭合了就是一根导线导线电阻很少自然量不到电压。
3.以上说的是中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内部是电子元件做成的不像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是物理的线圈和触点做成的。
4.电子元件有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有漏电流二极管、三极管等,所以如果你的PLC输出也是晶体管或电子元件类,那鉴别固态继电器是否坏就比较麻烦,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有无输入都是有电压的,因为有漏电流的原因,确认它的最好方法是加一个灯类的负载来确认。
5.固态继电器的种类还是蛮多的,有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端也有变化这种类型的,当然还有其它,我只是在资料上见过,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G:
多看看资料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只能输出AC电压。

根据控制对象,选择不同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G:
你用过普通继电器吧
你就安继电器的方法接电路就可以----要按固态继电器指标接电路
1。输入3-32vdc-----控制它的信号电压范围
2.输出5-110vdc------可以接这个范围的负载,注意电流,并且一定要有散热器,否则100ma都过不去
3。万用表量输出-------普通继电器会量吧

楼主最好出图,大家就好讨论了

网友H(2010-07-15):
好象是输入端控制单向晶闸管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