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压降计算公式

楼主(2010-05-07):
大家好,请问三相四线制下电缆的压降如何计算?或者大家谁有压降计算的小软件?
案例如下:一台260KW发电机组,电压400V,负载260KW,距离100米,要求在100米处电压不能低于380V,请问应该选择多粗的电缆?电缆用YCW橡套电缆。谢谢大家!

网友A:
用240铝线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7-24):
个人感觉185的铝心就可以

网友C:
260KW发电机组怎么可以带 260KW负载哪?如果计算260KW负载电流应该是520A如果用240的铜芯电缆勉强可以用。最好用300的电缆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