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05-07):
我们厂里以前测液体温度的传感器是两根线的,
现在库房里的全是三根线的(两蓝一红),
请问它们有什么区别,要怎么往数显仪表上接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有的热电阻型的是三线的

网友B:
你先要分清楚你的传感器的分度号,还要看你的表是用什么分度号,不能乱用的。

网友B:
传感器(热电偶):E J K 等
传感器(热电阻):PT100 CU50 等

网友C:
就用两条线

网友D:
楼主啊  你说的是温度变送器吧 ,4~20mA两线制和三线制都有,你的搞清楚!

网友E:
可以确定的是,三线制!热电阻! 电偶只有二线只说!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

QQ:825059114

网友F(2010-06-08):
呵呵,提问时要说清楚

网友G:
先搞清你用的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搞清了这个,就不困难了

网友H(2010-07-27):
说的肯定是热电阻,三线的热电阻,有一根是补偿导线,接的时候有两根要短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