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1200的体会

楼主(2010-05-07):
      s7-1200是西门子公司的新一代小型plc,代表了下一代plc的发展方向。它集成了以太网接口和很强的工艺功能,编程软件step 7 basic集成了用于人机界面组态的wincc basic,硬件和网络的组态、编程和监控均采用图形化的方式。
   由作者主编的《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是第一本介绍s7-1200的书籍。
   下面是作者使用s7-1200的体会:
1.极为方便的以太网通信。使用普通的以太网电缆,可以下载和监控,提供了笔记本电脑与plc通信的最简单的方法。
2.指令系统的设计简单合理,有的指令(例如数据转换指令)可以设置一个或两个操作数的数据类型,一条指令相当于s7-200/300/400的多条指令。
3.只有梯形图和功能块图语言,没有语句表语言。
4.程序结构基本上与s7-300/400相同。指令系统、程序结构和编程软件应该与替代s7-300/400的s7-1500兼容。
5.step 7 basic采用与西门子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类似的多窗口界面,同时显示项目树窗口、程序区、组态和显示信息的巡视窗口,以及指令表或人机界面的对象列表等。软件的使用极为方便,例如可以将变量表和块的接口区中的局部变量直接拖放到梯形图中。软件很容易上手。
6.各种硬件、网络和参数采用形象直观的图形和表格组态的方法来设置。比s7-200的“向导”功能和系统块更为直观和方便。
7.集成的wincc basic的功能和界面与wincc flexible基本上相同。plc与精简系列面板在同一个项目中组态和编程,人机界面可以直接使用plc的变量。指示灯比wincc flexible的更好用。有人机界面仿真功能。
8.具有比s7-300的参考数据更强的功能,有多种显示交叉数据的方法。可以快速查看单独的变量在plc和hmi中使用的情况。
9.有很强的故障诊断和显示功能,有诊断缓冲区、巡视窗口的诊断选项卡和读取错误信息的指令。可以用led显示有故障的模拟量模块的通道。
10.cpu集成了两点模拟量,集成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输出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与s7-200基本上相同。
11.cpu上可安装一块1ao或2di/2do信号板。后者可用于高速输入、高速输出,可弥补继电器型cpu不能输出高速脉冲的缺陷。
12.pid的参数设置和调试方便直观,有参数自整定功能,可控制16个回路。配一块ao信号板,就可以实现pid闭环控制。pid参数自整定功能很好用。
13.通信功能极强,以太网接口可以实现s7-1200与计算机或精简系列面板的通信,s7-1200之间的通信,s7-1200与s7-200、s7-300/400的通信,s7-1200与wincc的opc通信。14.配上串行通信接口后,可以实现与变频器的uss通信,与计算机和s7-200的modbus通信。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是廖老师的又一本大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很及时。

网友B:
从个人见解来看,S7-1200并不会给S7家族带来针对诸如三菱FX3U或者FX3G的性能优势与价格优势,但是由于西门子的打包销售策略,西门子已经不再致力于小型化产品与日系对抗,而是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个从人机到控制器乃至于电机的整体解决方案,不过针对于日系,西门子小型化产品仍然无法撼动以三菱为首的日系厂商的市场份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个人见解来看,S7-1200并不会给S7家族带来针对诸如三菱FX3U或者FX3G的性能优势与价格优势,但是由于西门子的打包销售策略,西门子已经不再致力于小型化产品与日系对抗,而是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个从人机到控制器乃至于电机的整体解决方案,不过针对于日系,西门子小型化产品仍然无法撼动以三菱为首的日系厂商的市场份额。

分析不错

网友D:
还没有用过。机器都没见到过。。。

网友E:
cvlsam分析得不错。

网友F(2016-02-02):
准备明年买一台练练手

网友G:
200 300结合了

网友H(2016-11-02):
大师,问一下,1200的高速计数对电缆有什么要求,以及传输的最远要求是多少?
非常感谢!!

网友I:
西门子的PLC软件通用吗?例如三菱,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全系列的PLC可以使用..

网友J:
用1200做过一个抓取机械手臂控制,选1200是因为在网络组态及通讯功能上很方便,程序上下载也很方便,拔下屏口的水晶头就能连接,伺服配置用软件配置好后直接下载就行。就是博途V13不好下载,老点的本子运行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