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口诀啊

楼主(2010-05-07):
大侠们16平方的铜线最大通过电流是不是90A啊忘记了有没有好记的口诀啊。

网友A:
   导线的长期允许电流是有条件的。
   16平方的绝缘铜线,单根明敷、环境温度25℃时,我一般按100A估算;好长时间没用了,其他记不太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线的长期允许电流是有条件的。
    16平方的绝缘铜线,单根明敷、环境温度25℃时,我一般按100A估算;好长时间没用了,其他记不太清。

应该是85A

网友C:
现在的线我只敢用到70A左右。要不长期使用太热了有点担心,

网友D:
好象记得电线载流量:1平方=5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象记得电线载流量:1平方=5A
那是10平方以下的 才是

网友E: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网友A:
   我在2楼 话没说全;实际工作中,如4楼所说,考虑到导线的质量因素,要降等级使用。
   另外,架空明敷与穿管敷设有区别;穿管时,导线的根数也有关系。比如,两根穿管时,可按明敷时的安全电流 乘以系数0.8;3根、4根时,则乘0.7、0.6。
   再者,考虑到线路压降,导线的长度也有关系。

网友F:
几种标准线用心的去记一下就知道了,不必套什么口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