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

楼主(2010-05-08):
请问高手,音乐信号怎么转换为PLC能接受的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A:
很有想法,这个应该是做类似音乐喷泉的设备的吧。
一般的都是根据特定音乐来编写的PLC程序,也就是说只能使用特定的歌。
你是想做成活的,放任何歌都可以,根据音乐强度来控制喷泉的形式和强度。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
首先把音乐转换成模拟量,这个其实不用做,MP3等保存形式都是按数字量保存的。
然后把这些按比例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你需要的是去研究音乐的保存格式,然后将这个格式翻译成自己的协议,这个可以通过上位机来实现,然后把自己的协议发送给PLC就可以了。
我想执行不是问题。
到底是边发送边执行还是接收完整的歌曲后在执行。我建议后者,最后来一个启动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