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8):
看了下图,心存疑问,欢迎发表意见!
   ① X4对应两个辅助继电器M10、M11,不是多余吗?
   ② 除了M201、M202,其余的M210、M211、M301、M302,有作用吗?
   ③ 第10步开始的LD M10、AND M11,明显的就是LDI X4、AND X4,1+0、0+1,什么逻辑关系,简直受不了啦!
   这是《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中的一个图,以前看过,今无意中再猛然一看,便生出此疑问,故贴出。

图中:
   X0:起动按钮,外接常开;X1:停止按钮,外接常闭;X4:工作方式选择,外接旋钮开关。
   该程序,欲实现的功能是:选定X4断开或接通后,接通X0,对应M201或M202接通;此后,若未接通X1,则M201或M202的状态不能改变;也就是,工作方式一旦选定,不允许随意改变。

20100526补记:
   总的说明,见21楼,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0937&replyID=1354833&skin=1

——————————
20111030补记:
   本帖是一个设问帖,以求达到思考目的;实际效果上,标题有点误导,说声对不起!
   标题中“初学者看过来”的意思,是想给初学者介绍编程中的一个思维方法。
   (因帖子被顶出,故重新看了一下,特作上述说明)

   另:当时,设24楼xitonghua一句 为“好帖”的用意,是想他能给出具体的思路,但未看到;
   现补充设8楼EEbeginner、9楼最爱泽泽、14楼聚文、19楼liguoxing 为好帖。

楼主:
   常有资料介绍 梯形图的化简。
   顶楼的图,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不符合精简的原则。
   还有谁同意我的看法么?

网友A:
现在的资料书,好多都是相互借鉴的,有好多地方估计作者就没考虑为什么就直接用了,建议还是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哈哈 每个人的程序都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编的程序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没必要应该什么什么,只要功能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每个人的编程手法,用途都不一样,没有必要追究那么的多,主要看看最后能不能实现自己要的功能!编程,个人认为有独特的地方可以借鉴,但不要太看别人!

网友D: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编程作风,只要能达到目的,怎么样都行。

不过我追求的是能够简单的就尽量地简单,能用最少的指令达到目的的就不用多余的指令,并且尽可能的做到逻辑性明晰。

网友E:
初学者,看看学学

网友F: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风格,我觉得便于阅读和分析是编程应该考虑的。楼主提供的图或许有这个特点,至于精简我认为是应该的,但不能为了精简而忽略程序的易读和结构化。

网友G:
我想编程者只是想把编程的方法介绍给大家,虽然繁锁了一点,但也是一种方法,最终的目的应该只是一个,对初学者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网友H:
在满足控制功能的情况下,尽量精简程序的语句。

楼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风格,非常赞同!

   PLC程序不是独立存在的,需与设备相结合,须注意安全,并方便操作。

   顶楼的程序段,M301、M302可作为指示信号。工作方式选定前,提示选择开关的位置;选定后,作为当前工作方式指示。

楼主:
短短的一段程序,其实包含了多重意思:
   M301、M302已经说了;那么,M210、M211是干什么的呢?

   M210,在选择开关位置与当前工作方式不一致时,可给出提示;以提醒操作者注意,是否为有意设置。
   M211,则在选择信号出现错误时,提供一个信号作为后续处理,比如禁止工作等;这种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比如接线错误。
   这种几率不是很小吗?
   对的,很小。
   但电气保护措施,许多就是防止万一的;只要技术上可行,成本可接受,就可以采用。

   当然,这些措施是否采用,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所以每种功能,都是单独存在的。

网友I:
真没什么说的,郁闷.
前面几楼,大多误导初学者.什么叫功能行,就不管别的,个人随意而为?南辕北辙,绕过地球照样能到罗马.
除非在项目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只关注功能外,多数项目应尽量把程序做得简单而又明了,是良好的习惯,也是训练逻辑思维的难得过程.
这是个浮躁的社会,老板忙着赚钱,不求精;工程师太累太忙,又要保护自己的劳动,宁愿把程序做得烂烂的,让别人无法理解,接手和盗用.千百年来,我们的师傅怕饿死自己,不求甚解地口传身授了一批批的徒弟,却没留下多少的知识积累.

网友J:
由人的编程方式决定的,可能考虑到方便修改X4的常开常闭动作方式

网友K:
第十行应该是有问题的
别的几行不好说,要看怎么配合了。
不过写的真不怎么样。全是常开常闭,用点边沿脉冲信号来做肯定能简化很多的。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楼上sjqing1不妨提出一段程序;
其他朋友也可以给出更好的方案。

网友K:
程序本身就不完整的,没有输出,我不敢说这段程序哪里哪里不对。
对于别人的作品断章取义,个人认为这不是很妥当的事。
大家可以另外提出一套工作方案,然后讨论怎么写。当然方案应该尽量详细。
在这里也建议一下各位管理员,有时间也出写编程类的题给大家讨论。毕竟很多真的来问问题的人的那些课题内容,都被他们抽象化了。

网友L:
同意上一层的说法,程序不全,没有办法做出判断,而且个人习惯不同,有人喜欢用中间继电器,有人不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无法判断错与对,只能说写的好或者不好.

网友M:
有了这些M10、M11,就可以使得外接的触摸屏有了相当于X4输入或显示功能了

网友N:
看看学学。只要能达到控制要求就好

楼主:
今天时间充裕点,把这个帖子,也来个结尾

   朋友们对这个帖子的回复,都很中肯,并保持了一种客观和谨慎,表现出了技术工作者严谨的作风;这些都值得赞赏,也值得后学同仁借鉴。
   同时,从回复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些朋友都是有一定使用经历者;所以,对于我的粗浅意见,欢迎指正。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每个人的程序都不一样。这点我非常赞同。
   针对这段程序,也有就细节提出看法的,比如14楼的“可能考虑到方便修改X4的常开常闭动作方式”

   当然,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风格,但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共通。在做编程规划时,考虑可以全面一些,然后再根据控制对象的具体情况取舍。
   图8-6的示例,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① 程序移植方便;② 操作维护便利;③ 安全。
    该例中,仅用了一个输入端进行工作方式的选择,只使用了选择开关的一个触点;但在以后的设计中,为了工作方式选择的可靠性,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触点、确定不同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下,就只要修改“X4”,程序的其他地方,不会因此而改动。
   这种情况,在设备的制作生产中,常能遇到。
   如果如19楼所说,考虑使用触摸屏,则又是另外的情形,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
    考虑到操作维护的便利,其中一个方面是:提供明确的指示、给出必要的提示。
   图中,M301、M302可作为工作方式指示信号;而M210,在工作方式选定以后,如果又操作了选择开关,使得选择开关的位置、与所选方式不一致,则可给出提示信号(假设,工作方式一经选定,不可随意改变)。
   笔者是电气维修出身,常把一些维修经验融入到设计中;例如,接错线、接触不良、器件损坏的情况,都曾看到过。
   所以,在程序中,预留有M211:当M10、M11取自不同的输入信号时,若出现异常情况,则给出信号。
   至于M201、M202,是完成“工作方式选择”的主功能,就不说了。

   再有,关于程序的简单,笔者主张是在清晰基础上的简洁,而不一定盯在一条两条指令的减少上。
   当然,图8-6的程序,是根据设计习惯,随手举的一个例子;由于没有针对性,正如朋友们所说,难以作出更多的评价。

网友O:
多余不要紧  只要符合工业要求就行

网友P:
功能强大,编程代码少,应该是编程的最高境界了。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应该像这种境界靠拢。哈哈

网友Q:
呵呵,不值得学习的习题,只能说一个字,菜!

楼主:
24楼xitonghua,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如果xitonghua再看到这个帖子,可否请具体说说,以共同探讨。

楼主:
看来,xitonghua的看法,是不愿意与我们分享了。
因为,加分时,已邀请他具体谈谈。

网友R(2010-09-24):
就像楼上的各位大虾所说的一样,程序越简洁逻辑越清晰这才是我们变成人员要努力的方向,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编程习惯,但我们要追求完美!

网友S(2011-10-29):
12楼的说的很是那么回事,所以国内的东西做的不精,没有打出国产的品牌的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造成的.

楼主:
现补充设8楼EEbeginner、9楼最爱泽泽、14楼聚文、19楼liguoxing 为好帖。

8楼的观点很正确,9楼的理解是对的,14楼的看法客观,19楼给出了另一种思路;
而当时设24楼为“好帖”,目的是想他能给出具体的思路,可惜未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