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传动

楼主(2010-05-08):
工控设备中编码器的传动一般会用什么?链轮、同步带、齿轮这几种那种精度比较高?我想通过编码器实现设备的位置控制。

网友A:
最好用连轴器,这样编码器就能准确测量距离。我这八十元的编码器也好用。

网友B:
链轮、同步带、齿轮都有用的,相比精度也是有高有低,这就要看你花到价钱了没

网友C:
联轴器  同步带

楼主:
用联轴器没有连接的轴怎么办

网友D:
你要用编码器反馈做全闭环控制?
用丝杆传动精度要高些

楼主:
是的  设备设计上是不允许用丝杆的

网友E:
西威变频器通讯卡上的DP接头内阻老是烧毁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