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8):
你们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用三菱E700系列的变频,用通信端口与触摸屏通信,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运行信号,触摸屏用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要这样控制的话,三菱E700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
我试过将变频器P79改为2,P340改为1,是可以通信,但是外部端子不能控制运行啊,怎么办啊

网友A:
您可以尝试将Pr338  通讯运行指令权 设置为外部,也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