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下图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0-05-08):
(无正文)

网友A:
都有具体型号了,Baidu,Google就可以了。
1、Omron G3PA-220B-VD,G3PB-225B-VD 欧姆龙的固态继电器
2、IDEC PS5R-SF24 和泉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呵呵;
上面的固态继电器很常见;
开关电源24V 5A的,不过IDEC这个品牌的电源碰到的不多;

网友C:
晕。固态继电器和24VDC电源。。
看上面的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的线圈控制输入电压是:5-24VDC,负载可带50、60H,24-240V,20A。。。
A1A2接控制输入,1.2分别接输入输出
第二个图的应该还大一点,25A的
第三个图就是普通的直流24V电源。。最大能带5A的负载。。

楼主:
学习了受溢非浅呀

网友D:
IDEC的电源我们这挺多的,

网友E:
看下说明,那么明显

网友F(2012-08-21):
固态继电器跟开关电源吗

网友G:
貌似下面还有台OMRON CPM2A的PLC

网友H:
看看我最近收的,就是一个公司倒闭了,原来看见30多个=40个之间,当时不以为意,后来看看东西质量不错,做工不错就收回来11 个,兴许能用到呢,我用不到别人不一定用不到。
g3pa-240b g3pa-220b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 进口固态继电器 40 20a  有需要二手淘宝看看就行。

网友I:
上次IDEC到我们这里做宣传!那个PLC!真是难看啊!

网友J(2012-11-20):
呵呵,你比我还外行哦

网友K:
做工不错呀!什么设备呀!

网友L(2013-03-07):
呵呵。不太清楚啊

网友M:
4楼回答的精彩,建议加分

网友N:
大家的回答都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