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问题

楼主(2010-05-08):
今天在车间看见一个电磁阀上面有些字符不懂,有DT1,DT2, A1, A2什么意思阿
       还有通常电磁阀上都有哪些符号阿啥意思阿

电磁阀上面的符号吗

网友A:
铭牌上的字符,还是号码管上的字符,抑或其他标识?

网友B:
这个平时到没注意到啊,搞不清楚  只知道 几位几通

网友C:
这个在说明书上有,电磁阀主要看几位几通,线圈电压吧

网友D:
A1,A2线圈的两端。p入口,R排空。A是no口,B是nc口

网友E(2010-07-16):
猜测,A1,A2是电磁阀的线圈。DT1,DT2可能是接执行元件的,例如气缸,油缸,气马达,液压马达。不一定对啊。

网友F:
A1,A2是电磁阀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