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器

楼主(2010-05-08):
电机包闸的制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如果我想提高包闸的摩擦力应该怎么调?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机包闸的制动器???电磁抱闸吗???三相交流电机???

楼主:
是三相交流电机  电磁包闸  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
找本电力拖动的教程,上面肯定有。

楼主:
要能找到  早就找到了

网友C:
电磁抱闸电机,不就是电机前端盖处装有一个电磁抱闸装置,有点像电磁电动刹车装置;有条件的话可以拆开看一看;就明白了。但拆装时一定多注意一下;如果抱闸不牢固了;可以更换刹车片;及调节刹车片。

楼主:
调节刹车片是调节上面的螺丝就可以吗

网友D:
其实就是吊车的行车刹车

网友E:
有的时候还需要调整间隙

网友F:
电机抱闸就是给抱闸线圈供电后在磁力的作用下使弹簧压缩或还原来作用于刹车片。一般有得电制动和断电制动两种,可根据需要选择。需要调节时可适当调节上面的螺丝,但每一个调节幅度尽量统一,最好用塞尺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