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8):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的8个输入点,10个输出点,一路4-20MA(或是0-10V)模拟输入,一路0-10V(或是4-20MA)模拟输出。有没有集成模拟量的PLC呢?像西门子CPU224XP那样集成2入1出的模拟量,可是西门子的太贵了,现在想换个便宜的PLC,国产的也行,只要能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了。大家看那款PLC有这个集成功能,没有集成功能的话,加个模拟扩展也可以。总之能便宜点,又能满足系统需求。谢谢大家

网友A:
三菱的FX1N-60MR-3A001这款是集成的,共60点,带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前面几个点还是晶体管输出的,可以控制伺服
价格2000多

楼主:
太贵了啊  西门子CPU224XP,也有集成功能价格是1800,也能满足我这个系统的需求,我就是想找套便宜的,而且能实现我这个控制要求的PLC就行,加扩展也行,价格不要超过1000

网友B:
呵呵;直接找那些国产的厂家吧;

网友C:
没了便宜一点-------踏破铁鞋

网友D:
好像国产的裸板PLC可能适合你。价格才3-400多吧。

网友B:
呵呵;那种要考虑稳定性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用台达的成本可能会稍低些;

网友E:
台湾永宏你可以试看看,稳定,便宜,好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啊  西门子CPU224XP,也有集成功能价格是1800,也能满足我这个系统的需求,我就是想找套便宜的,而且能实现我这个控制要求的PLC就行,加扩展也行,价格不要超过1000
嗯、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G:
呵呵,恐怕必须得买国产的了,外国品牌这个价位买不到啊。

网友H:
建议楼主用科创思品牌的PLC。有一款和西门子224XP一样的CPU。型号是114XP  12DI/8DO  4AI/2AO  外观和编程软件和西门子一样。你原程序下下去就可以用了。就是数字量输出少了2点。加一个便宜的扩展就行。CPU114XP  1000块钱不到。

网友I:
那就买个国产PLC不就好了;如信捷· 海唯 等等,就几百元就OK.

网友J:
台湾品牌好像有,比如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