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联锁

楼主(2010-05-08):
两台变频器,UF1,UF2,假定UF1自35HZ开始下降,至20Hz时,UF1停机,此时UF2必须停机。UF1键盘控制,计划用UF1的多工能端子引两条线至UF2多工能端子自由停机端,由于UF2为键盘控制,而多工能端子在设置时应设为端子控置,迷惑了,请那位大侠指点!谢谢!!!我的邮箱1041665594@qq.com

网友A:
对大多变频器而言,如要自动停机,可考虑用频率值检测信号(FDT LEVEL)及滞后范围(FDT HYSTR),在对应多功能端子接一继电器,用来短接BX与CM输入自由旋转命令,UF2机输出为0Hz很快停下。如是手动停机,即至20Hz时UF1停机,UF2也必须停机,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UF1机的一对常开触点(如电气或变频器的触点)来短接UF2机的BX与CM输入端就行了,变频器都不用设置。

网友B:
这个一般变频器 可能无法满足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正遇上,还是不清楚

网友D:
是呀,变频器可能要好点的

网友E:
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很多。

比如,外部做逻辑判断和控制,用一个PLC,或者用上位机,两台变频器都采用端子控制,也可以使数据通讯的控制;

再比如,采用类似西门子的变频器,内部有简单的PLC(自由功能块)功能,停车的逻辑监控由内部的功能块完成,然后当操作变频器1停止的同时,对变频器2发出自由停车指令。西门子的MM440就能实现这个操作。

楼主:
二楼已说的很清楚,多想想,住意UF2的BX端子,变频器厂家不同,符号不同,详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