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9):
各位大侠:我遇到一个问题,变频器为ABB - ACS800\200KW,配套电机200KW-4.正常运行时电流在320A左右,负载为风机。使用时间4年左右,每年请专业厂家对变频器做一次保养。前几天锅炉停车检修,正常程序停运此台风机。两天后再次气启动时,变频器给定转数为零,却发现变频器电流慢慢上升到111A,测量变频器输入侧没有电流。停车拆线单独检查电机、电缆及变频器都正常。变频器采用DTC控制方式,且以前从未出现过类似故障,变频器安装在空调室内,环境较好。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专家帮助分析为感。mingdomxi@163.com

网友A:
唉,说什么好呢?这个不是毛病呀,正常的。合闸以后,转速设定为零的时候,电机需要通励磁电流,然后才能启动。同励磁电流的时候,电机不转,也就是说励磁电流在交流机中是不做功的。属于无功电流。如果没有励磁电流,电机是不能转的,需要建立励磁电流以后才允许加给定的。

这个是原理问题。要看看书,看看变频器的手册。

楼主:
感谢帮助,有一点不明白
电机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但是这台变频器和配套的电机使用了4年时间,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但是这台变频器和配套的电机使用了4年时间,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是你没有注意到吧?只要是按照直流的控制模式来控制交流电机的(包括DTC控制和矢量控制),都会先建励磁,再转动。而且要给励磁一个时间(ms单位),对于大电机励磁时间还要长一些,大约几百ms吧。